[仿真讨论] ADS怎么做TDR分析?

楼主(2016-04-19):
我使用ADS自带的SP-TDR工具分析通道阻抗,自己建了一个阻抗不连续传输线,感觉分析结果不是很准确,特别是阻抗不连续程度很大的时候,感觉分析结果不能准确显示通道中的实时阻抗,所以问题来了,这个Sp-TDR工具可靠吗?大家一般怎么通过S参数看TDR的?求赐教

网友A:
http://mooc.eda365.com/course/28
比较早期的视频,没有声音,但不影响你了解ADS做TDR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mooc.eda365.com/course/28
比较早期的视频,没有声音,但不影响你了解ADS做TDR

非常感谢,如图所示,得出的结果并不准确,应该怎么解释呢?

楼主:
再次仿真,将三段传输线阻抗设置差异没有那么大,结果得出的阻抗值还是可信的,如图,看来应该是反射太大对结果造成了影响

网友:
和响应时间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