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 建库时,PAD 长方形和椭圆形各有什么优点区别?

楼主(2016-04-19):
贴片元件 建库时,PAD 长方形和椭圆形各有什么优点区别?

网友:
主要是行业区分,也有是各个公司的积累和习惯不同,并没有什么优缺点之分,要说分的话,那就BGA下面的电容圆形的更好放置

楼主:
射频工程师应该更有经验呀

网友(2017-05-04):
椭圆形的pad要好于长方形,因为焊接时锡加热之后是有张力的。椭圆形的更容易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