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配置问题

楼主(2016-04-19):
CIS 配置成功了但是调不出器件,提示下面的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allegro Footprintsread from directories listed in the section 'Allegro Footprints' of theinitialization file

楼主:
数据库是我建立的,我将数据库和原理图符号库,PCB封装库发给其他人,配置都成功了,但是调不出器件,提示的都是同样的错误,我自己机子上可以调出器件

网友A:
检查路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路径设置

检查了,路径设置正确的

楼主:
这是其他人配置后的效果

楼主:
这是我配置后的效果

网友:
应该是封装库文件路径设置的不对。

网友B:
Capture.INI这个文件里面的库路径设置了吗
如下:
[Allegro Footprints]
Dir0=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pture.INI这个文件里面的库路径设置了吗
如下:
[Allegro Footprints]

设置了的啊,我之前配置就是没设置路径才没调出来,所以这次配置全部都设置了路径的

楼主:
我用的是16.3,其他人用的是16.5,今天我也装了16.5,配置也成功了但是却出现如下提示,这是说我路径设置不对吗

楼主:
这是我符号库的路径

符号库路径

符号库路径

楼主:
这是INI配置文件设置

INI配置文件

INI配置文件

网友B:
把红色框里的那个窗口往上拉看看~可能已经配好了~但是内容被盖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色框里的那个窗口往上拉看看~可能已经配好了~但是内容被盖在下面了

我现在是配置好了,但是不能调出器件,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配置好了,但是不能调出器件,报错

点击确定后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击确定后是这样的

库的名字,元器件的名字不要包含空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色框里的那个窗口往上拉看看~可能已经配好了~但是内容被盖在下面了

确实是被挡住了,这个是不是怪显示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的名字,元器件的名字不要包含空格试试

问题解决了,其实是配置成功了的,需要点击最前面的table项内容来放置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被挡住了,这个是不是怪显示器不好

有时候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排除配置有误以后,就找找其它方面的问题,有时只需关掉进程重启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排除配置有误以后,就找找其它方面的问题,有时只需关掉进程重启软件就行了 ...

主要是重启也没得用,而且几个人的机子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会认为是不是哪里真的没对,现在发现“坑”无处不在啊

网友(2017-08-17):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