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设置的基础的布线约束,怎样导入原理图中?

楼主(2016-04-19):
    如题,由于原理图反复修改,没有设置分组规则,直接在PCB中设置的, 有什么方法把分组约束由PCB导向原理图吗?

网友:
    在OrCAD中执行Tools->Back Annotate

网友:
    这样原理图修改了,规则不会变?还是要自己手动重新设置规则吧

楼主:
    因为一开始就直接先在PCB里面设置了,大部分的设置都是可以用的。 每次导入新的原理图都丢失一次规则,所以想从PCB导入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