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加粗的原因求解释,谢谢

楼主(2016-04-19):
高速差分经常看到在高速连接器处加粗差分线的走线宽度,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求大师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
    应该是阻抗问题吧?

网友:
1.阻抗渐变。
2.高速连接器通常有ESD/Surge要求,线宽些会有帮助。但这一点并非是适用所有情况,如果回路电感本来就大到EMI都过不了的话,加粗会使ESD更差。

网友:
    你是不是说补泪滴?
高速走线里尽量别去补泪滴。

网友:
    我遇到的是焊盘部分的线细,而出来的线比较粗,因为焊盘部分位置不够

网友(2016-06-28):
    说的是这个吧?? 孔也要结合仿真特别处理

网友:
    对于高速信号,线越宽,相当于对地电容的极板面积越大,在相同频率下的阻抗也会相应变小,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多半从阻抗连续性方面做的考量。

网友(2016-08-31):
    我猜是為作阻抗匹配使用,不過僅是猜測而已
還希望其他高手出來幫忙解惑

网友:
很多情况下,告诉连接器位置的PIN孔所表现出来的是容性较大,所以过孔的阻抗会偏低,这时候就会把过孔周围的GND层反焊盘进行扩大,挖空处理;
挖空处理解决了PIN的阻抗问题但却引入了另一个问题,链接到PIN上的走线经过挖空区的时候就会失去参考,阻抗增加,这时候把这部分走线适当加宽就可以补偿这部分的阻抗增加,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保持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
    一般来说在孔或者焊盘处,都会做反焊盘优化过孔和焊盘的阻抗,优化后如果线不加宽,那么走线的容性会减小,阻抗会增加,把线变宽,容性增加,阻抗会有所下降。总体来说就是为了做到阻抗连续。

网友:
    高在焊盘或者插件孔处加宽一般是做泪滴处理的,减少这个位置夹角药水残留,避免过腐蚀,同时增加可靠性,但是对于高速线来说做这个泪滴会引起阻抗不连续

网友(2016-10-09):
应该是板厂工艺的要求, 有利于板厂那边, 但是不利于信号完整性

网友(2016-11-16):
减小阻抗 减小衰减 不过对于5G以下的 没什么鸟用

网友(2017-05-24):
哈哈哈 不知道

网友:
我猜是為作阻抗匹配使用

网友:
让差分效果弱的区域 阻抗更匹配,有些是采用单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