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网口阻抗什么情况

楼主(2016-04-19):
网口到变压器的初级端不控制阻抗得原因是什么,走的模拟线加粗不控制阻抗的原因是啥,谢谢大神

网友(2017-12-05):
    若是射频链路,需要控制阻抗,因为射频链路频率比较高,为防止其反射,必须控制阻抗,而其它的模拟链路由于频率比较低,控制阻抗意义不大。这是一个模拟电路工程师给我的答案,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