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导出HDI板的DRILL文件?

楼主(2016-04-19):
HDI板有盲埋孔,allegro怎么像pads一样一种孔导一个文件呢?用原来的方式导出错。

网友:
做gerber时,按孔对制作

网友:
    与通孔板导出方法是一样的,如果会出错,把出错提示发出来看看。

网友:
    先添加相应钻孔的nclegend,出图前更新drill legend,然后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