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20 USB0引脚老是坏掉,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9):
全志A20 USB0 D+ D- 引脚老是坏掉,怎么回事?数据线对地有时候电阻无穷大,有时候短路为6R,求解。
试产量产都出现这个问题,更换A20 IC 就好了。A20引脚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A:
加共模电感啊,还是兼容设计2个0R电阻。不贴共模电感一贴OR。加了ESD保护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共模电感啊,还是兼容设计2个0R电阻。不贴共模电感一贴OR。加了ESD保护没有的?

保护电路已经都加了,但还是有失效的时候,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好像和你用的这个共模电感有关系吧,试试不用这个电感看看,你这电感选型资料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你用的这个共模电感有关系吧,试试不用这个电感看看,你这电感选型资料在看看。

这共模电感在ST平台 USB引脚上已经量产过 没有问题。

网友:
SMD1206P035 IMAX = 20A

好大的電流!

网友:
好奇怪的说,电阻也串了,ESD也加了,工模电感也加了。
那就只能找下芯片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