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_DQS0_P不是单向的么?是只由控制器产生的信号吧?

楼主(2016-04-20):
    为什么在Hyperlynx DDRx Wizard的仿真中, 会出现由DDR3到控制器的仿真结果, 还fail掉了,如下图:

    同一行的错误定位在:

网友:
    dqs/dq有write和read cycle
    源同步一定要有strobe和data才行。
    不要把strobe和clk搞混了。clk是只能input给dram。
write下dqs to clk时序要求为tdss tdsh
read下 dqs to clk时序要求为tdqsck

楼主:
    完了,我那个仿真fail的问题,是不是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