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PowerSI仿真时,大型芯片的片上电容怎么使用的?

楼主(2016-04-20):
现在大型FPGA都集成了大量的片上电容器,原理图设计时只需使用少量的外围电容就可以了,但在电路板仿真时就遇到了问题,外围电容很容易加入模型进行仿真,但片上电容怎么加入模型呢,如果少了这部分片上电容,电路板仿真就不真实了吧。

网友:
仿真PDN分端口的,你分析的端口位置在BGA pin上那就是pin上的结果,是真实的.
如果是die 上,那就要考虑片上电容。片上电容大多为100pF以下容值,用于解决高频带的纹波问题,对pin上的低频带影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