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脚位信息变化问题

楼主(2016-04-20):
元件封装在原PCB中脚位定义和信息都是正确的。
但通过pads Logic重新导入后,再同步到PADS中后,元件封装的脚位信息就变了,见附件图片。有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如果元件封装自已重新做后,再通过PADS Logic重新导入后,再同步到PADS中后。元件封装信息又是正确的。

楼主:
有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没碰到过,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楼主的元件类型里面具有管脚映射,目前已知会出现错乱现象,具体是什么原因还未知。
 修复方法,找到原来的正确管脚映射,复制粘贴覆盖掉错乱的管脚映射即可。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管脚的映射是否正确

网友:
    这就是pads与allegro的区别。allegro更安全更严谨

网友:
    不是很清楚,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