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add text时输入”摄氏度“的符号

楼主(2016-04-20):
    最近一个小项目里面,客户要求加上一些assembly notes,其中用到了符号“℃”,这个要怎么输进allegro呢???  (我用的16.3,项目里暂时用的大写字母C代替。)

网友A:
    网页上复制,然后进入编辑命令,把它粘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上复制,然后进入编辑命令,把它粘帖就好了

    好主意,我去试下

网友B:
    画个圈圈放上面就那是坠吼滴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我去试下

    晕 , 不识别啊,变成了一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圈圈放上面就那是坠吼滴

    小伙子机智。 能不能让圈圈随着字体变化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伙子机智。 能不能让圈圈随着字体变化大小

    字体多大,画多大圈圈就好了,up to you

网友:
    人才啊,是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DXF吧

    恩,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我已经做成clip文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