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place bound之间的距离来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2016-04-20):
    对于高密度单板来说,有许多的0201器件,在投板之前须把丝印删除掉制作,否则板厂做出来会糊掉,若删除丝印只剩下placebound, 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约束,一旦没达到这个距离就报错?

网友A:
    高密度的板,除了大的元件会印丝印,小的阻容在做封装的时候一般会加上装配层画元件实体的大小(加装配层为了布局和后续出位号图),placebound一般小于装配层或者一样大。

网友B:
    在drc设置中把package to package 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rc设置中把package to package 打开

这个两个器件叠一起才报,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密度的板,除了大的元件会印丝印,小的阻容在做封装的时候一般会加上装配层画元件实体的大小(加装配层为 ...

    跟我说的设规则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说的设规则有关系吗?

    布局的时候,只要元件与元件的装配层不重叠,就不会出现元件重叠错误。
这只是提供一种方法给你参考,或许别人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两个器件叠一起才报,没有用

器件之间的规则从封装就可以开始建立了为什么会没有用?

如果你认为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距离1mm是安全的,那就将place bound扩大1mm就可以查出是否满足要求

并且还可以输出3d模型来辅助比对

为了达到要求,可以有很多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之间的规则从封装就可以开始建立了为什么会没有用?

    如果你认为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距离1mm是安全的 ...

封装是公司库的,不是想改就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封装是公司库的,不是想改就改的

    如果你没有权限动封装库,那么也可以在现在的图面上做文章

将place bound 做一个zcopy 加大就可以使用这条规则检查了

    当然如果有人帮你写skill 做这项检查应该事情会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有权限动封装库,那么也可以在现在的图面上做文章

将place bound 做一个zcopy 加大就可以使用 ...

    已解决,在DFA里设置距离,打开DRC就可以了,嘿嘿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在DFA里设置距离,打开DRC就可以了,嘿嘿

    一般这个PLACEBOUND间距设置多少呢

网友:
    placebound距离没有严格要求,placebound最好不要有重叠的区域就可以了
    比较密的板子,是单独出装配图的。
    实在不放心就设置下焊盘间距的规则,0201很小器件,焊盘间距满足多少就不干涉,可以测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是公司库的,不是想改就改的

    可以在DFA中去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