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安装license卡住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20):
安装mentor2005的时候卡住了,没有任何反应,到安装路径下找到post_install_script.bat,双击,弹出dos窗口,也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朋友,你的Mentor2005安装好了没,我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上一直就没成功安装过Mentor2005。老是出错。
以前在Win7 32位系统能安装,用进来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Mentor2005安装好了没,我在Win7 64位操作系统上一直就没成功安装过Mentor2005。老是出错。
以 ...

以win XP兼容模式安装试一下,对setup.exe右击->属性->兼容性->兼容XP,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破解文件也这么操作,应该就可以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