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计算pinTopin的Cline长度么???

楼主(2016-04-20):
16.6版本有axlDBPinPairLength可以计算,但是目前发现这个计算出的数值是有问题的
axlDBGetManhattan计算出的net长度也是有问题的

目前已经完成NetLength的计算
但是针对PinPairLength却没有好的方法
各位有什么想法么?

顺便附上我写的NetLength工具
加载密码:     WL
调用方式:     NetLength(netdbid)
                    NetLength(netName netType) netType分为"XNET" 和"NET",默认为"XNET"
                    NetLength(nil); 点选net
15、16版本都适用

网友A:
請問axlDBPinPairLength和axlDBGetManhattan函數有甚麼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xlDBPinPairLength和axlDBGetManhattan函數有甚麼樣的問題?

首先,axlDBGetManhattan,在遇到零件colay的时候,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加上相叠的两pin之间的直线距离
而axlDBPinPairLength,在所检查的pinpair的cline被截断时,会莫名其妙把其他cline加进来
如图,前两张数据是几乎等长的,但实际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左边的要长一些
然后通过累加cline长度发现,数值刚好差colay的两pin之间的直线距离

网友(2016-08-26):
此贴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B: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不错!!!!!

我是求助不是求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不错!!!!!

是 的  就是说你这个想法  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PIN TO pin 0误差长度

网友(2018-06-04):
  这个  成功了吗

网友(2019-04-27):
    请问楼主完成pintopin长度计算了吗

网友:
    没看到作者回复 估计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