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有些地方倒退了,不如旧版好用

楼主(2016-04-20):
先说界面,板子可视区变小了,如下图是17.2, (1)命令栏放在这里的话至少比旧版多占了七行的地方,放在其它地方又不方便,旧版我通常调到只显示两行,如下下图。
(2)右边的的控制栏不能自动隐藏了,要隐只能每次手动点最小化。这个现在都是宽屏幕倒还可以接受。

下图是17.0

楼主:
命令栏放到右边始终不如在左下方便、习惯。。。。。

网友A:
兄弟  怎么破解  我刚刚安装了好久都没有破解成功

网友B:
lz,我只能说,你的显示器太小了~~~24吋刚好,27吋也能接受。超过27吋就觉得太大了,上下左右摆头摆的脖子疼。买个27吋2k或者4k的显示器吧,你就应该不会再抱怨了

网友:
还没有装,等稳定以后看看大家的反响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只能说,你的显示器太小了~~~24吋刚好,27吋也能接受。超过27吋就觉得太大了,上下左右摆头摆的脖子 ...

嗯,也许吧,只有21英寸。但旧版也是可调成固定的呀。旧版更灵活,也可以调占很多,也可以调成占很少,还能自动隐藏,新的就没那么灵活了,虽然可以关掉,但开开关关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怎么破解  我刚刚安装了好久都没有破解成功

 暂不建议用,OrCAD很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不建议用,OrCAD很蛋疼

具体说说呗, 除了这几个工具栏的问题, 还有哪些蛋疼的地方?

网友:
orcad为什么蛋疼?

网友:
挺好奇的,
究竟為啥"蛋疼"呢??

网友C:
你的allgro不会弹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llgro不会弹窗吗

 不会啊,弹什么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只能说,你的显示器太小了~~~24吋刚好,27吋也能接受。超过27吋就觉得太大了,上下左右摆头摆的脖子 ...

头经常摆一摆才不会得劲椎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弹什么窗?

就是浏览器一直弹出 在访问update什么的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