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模式的WIFI模块请教?

楼主(2016-04-20):
硬件搭建其实很简单,哪位朋友讲讲模块是如何来加载与卸载的。

网友:
没做这,不过有看过机顶盒方案就是用USB转WIFI,具体工作原理也不清楚,期待有人回答 。

网友:
这种USB接口的WIFI模块直接当成USB从设备来处理就行了

网友:
就四个接口,3.3v,dp,dm,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