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有软件自检能力吗?

楼主(2016-04-21):
altium Designer软件板子初步步完线后,可以检查开路短路吗?像allegro那样查看一下状态就可以发现线步没步完,元件放没放完等?

网友A:
    可以进行设计规则检查的。运行DRC。

网友B:
    一般每种软件都有这种规则检索功能的 不然怎么能够确认你绘制的图纸没有间距约束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每种软件都有这种规则检索功能的 不然怎么能够确认你绘制的图纸没有间距约束问题呢

是的,知道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行设计规则检查的。运行DRC。

    thks,找到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快捷键 顺序按 T D R

网友(2016-05-23):
    检测未放置器件应该看不了吧???

网友:
    这个好象不能检查元件放没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