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型号

楼主(2016-04-21):
图片中间两个白色的器件DP0、DP1是什么器件,他们是用在2.4G和5G输出端,一般有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ex头?

不是两个接头,是上面白色的那两个元器件DP0、DP1

网友B:
天线进来一般是diplex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进来一般是diplexer

蒽,应该是Diplexer,2.4G和5G用的,一般有哪些厂家

网友:
MURATA TDK Samsung
做被动滤波器的厂商都会有,要sample kit或者直接询问FAE。

网友:
引用 楼主:
蒽,应该是Diplexer,2.4G和5G用的,一般有哪些厂家

mini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