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同一块电路板同一信号Cadence仿真和hyperlynx结果差异为这么大?该取哪个为准?

楼主(2016-04-21):
    同一电路板, 对DDR3的DQ0的读写分别做了仿真, 两个仿真都用同一个仿真ibis模型, 在写的方向(U1 到 U21), 波形差不多, 在读的方向( U21 到 U1), 差别比较大, 具体设置和波形看下图, 请问该取哪个为准?

    HyperLynx:

cadence :

网友A:
    你用2010年之后的工具和2010年之前的工具做对比,两种拓补也不一样,还要问哪个准,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啊

网友B:
    都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010年之后的工具和2010年之前的工具做对比,两种拓补也不一样,还要问哪个准,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啊

这个工具的时间我倒是没注意, 不过拓扑是软件自动提取出来的啊, 电路板是同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还可以啊!

    不是Cadence在读的那个图(U21 -> U1)方向的波形好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010年之后的工具和2010年之前的工具做对比,两种拓补也不一样,还要问哪个准,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啊

是不是Hyperlynx 9.0已经落后很多了? Cadence 仿真用的是16.6.  我是仿真新手, 还请专家多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010年之后的工具和2010年之前的工具做对比,两种拓补也不一样,还要问哪个准,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啊

    真是不好意思!我原来是直接从constraint manager中选中对应网络后, 右键选sigXplorer出来的拓扑结果, 后来直接在电路图中选中网络后,再选view topology出来的拓扑结果就和实际电路一样了,如下图,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Hyperlynx 9.0已经落后很多了? Cadence 仿真用的是16.6.  我是仿真新手, 还请专家多指点!!!非常感 ...

是CadenceSQ已经落后很多了,Cadence都已经放弃这个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