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via重複

楼主(2016-04-21):
    想請問各位大大  ~~
    剛接到一張公版 ~~  結果一看昏頭
    對方在很多VIA上重複打孔  ~~  造成一堆錯誤
    改圖也很麻煩
    所以想請問各位大大  ~~  有沒有辦法一次刪除 ~~ 同個位置的重複VIA

    謝謝

网友A:
    写了一个简单的删除程序,只适用坐标完全相等的情况,下载附件在Allegro中加载后执行rdv命令即可。
    1. axlCmdRegister( "rdv" 'EDA365_RemoveDupVia ?cmdType "interactive")
    2. defun( EDA365_RemoveDupVia ()
    3. prog((lVias lDupVias ViaTable)
    4.         axlClearSelSet()
    5.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invisible" "vias") ?onButtons (list "vias"))
    6.         lVia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7.         axlClearSelSet()
    8.         lDupVias = nil
    9.         ViaTable = makeTable("DupVia")
    10.         foreach(v lVias
    11.                 if(ViaTable[v->xy] == 'unbound then
    12.                         ViaTable[v->xy] = t
    13.                 else
    14.                         lDupVias = cons(v lDupVias)
    15.                 )
    16.         )
    17.
    18.         if(lDupVias then
    19.                 axlMsgPut("%d duplicate Vias Found." length(lDupVias))
    20.                 when(axlUIYesNo("Click Yes to confirm Via deletion. ?")
    21.                         axlDBCloak('axlDeleteObject(lDupVias))
    22.                 )
    23.         else
    24.                 axlUIConfirm("No Duplicate Vias Found")
    25.         )
    26. )
    27. )
    28. ;deargds
    29. ;www.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一个简单的删除程序,只适用坐标完全相等的情况,下载附件在Allegro中加载后执行rdv命令即可。

    真的非常感謝大大
    可以了
    真的太感謝了
    刪到眼睛都快脫窗了

网友(2021-11-09):
    真的可以使用,好用推推~~~

网友(2022-03-24):
    先下載看看,現在非常需要這個功能
    謝謝

网友(2025-04-11):
    很好用,不用下载扣贡献,非常感谢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