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Library问题

楼主(2016-04-21):
新装了一个pads VX1.1,想新建一个Central Library,但是找不到LibraryManager,不知道从哪能打开,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的,跪谢!

网友A:
好像是pads vx pro 版本的才是用library manager
普通版的还是一样file>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pads vx pro 版本的才是用library manager
普通版的还是一样file>library

我是想DX Designer与PADS一起使用,使用EE的时候是可以在Library Tools里新建中心库,但是用PADS时找不到Library Tools,不知道是不是使用PADS时不是这么用的呢?

网友:
PADS用XDX流程有中心 库的,是在XDX原理图中,你找下

网友(2016-05-25):
    xdx to  pads的流程里面,pads的central library就是原来pads的library 操作同之前版本一致,至于central library在xdxdesigner中 要在setup中library中指向你的pads的library就可以了 可以多个

网友:
    在xdxesigner的开始页面里面新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