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防护设计问题

楼主(2016-04-21):
    请教下,这里的气体放电管,图1和图2,哪一种设计好点,区别在哪里,如果我用图2设计,会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2016-06-22):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2016-08-07):
    没人解答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2019-03-06):
    为了达到IEC61000-4-5或GB17626.5标准,共模2KV,差摸1KV的防雷测试要求,成本最低的设计方案就是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通过防雷器件接地,可以选择气体放电管BC201N或半导体放电管BS4200N-C. 目前我们验证半导体放电管用于中心触头的方案比气体放电管稳定性更高(半导休管电压承受能力够高).

    具体的防护设计指标可以根据防护或隔离器件的等级来选用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