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CAPTURE元件库介绍!

楼主(2016-04-21):
cadence orcad CAPTURE元件库介绍

IEEE       Digital_IEEE_7400

              BUS_Driver_Transceiver_IEEE_7400

              Counter_IEEE_7400

              Digital_Gate_IEEE_7400.olb

              Digital_Latch_IEEE_7400.olb   锁存器

Digital_MUX_IEEE_7400.olb     MUX
多路复用器(multiplexer);
         Digital_Shift_Register_IEEE_7400.olb

         Digital_Static_RAM_IEEE_7400.olb                  静态随机存储器(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

Library文件夹
AMPLIFIER.OLB
共182个零件,存放模拟放大器IC,如CA3280,TL027C,EL4093等。  Amplifier_Analog_IC.olb

ARITHMETIC.OLB
共182个零件,存放逻辑运算IC,如TC4032B,74LS85等。

Digital_Logic_Arithmetic_IC.olb

ATOD.OLB
共618个零件,存放A/D转换IC,如ADC0804,TC7109等。

Data_AD_Converter.olb

BUS DRIVERTRANSCEIVER.OLB
共632个零件,存放汇流排驱动IC,如74LS244,74LS373等数字IC。Digital_Bus_Drive_Transceiver

CAPSYM.OLB
共35个零件,存放电源,地,输入输出口,标题栏等。

CONNECTOR.OLB
共816个零件,存放连接器,如4 HEADER,CON AT62,RCA

JACK等。 Connector

COUNTER.OLB
共182个零件,存放计数器IC,如74LS90,CD4040B。

Digital_Counter_IC.OLB

DISCRETE.OLB
共872个零件,存放分立式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开关,变压器等常用零件。Mixed_Discrete

DRAM.OLB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共623个零件,存放动态存储器,如TMS44C256,MN41100-10等。RAM_ Dynamic _IC

ELECTRO MECHANICAL.OLB
共6个零件,存放马达,断路器等电机类元件。

Electro_ Mechanical.OLB

FIFO.OLB  {计} first-in first-out (FIFO)
共177个零件,存放先进先出资料暂存器,如40105,SN74LS232。
Data_Register_IC_First_in_first_out

FILTRE.OLB
共80个零件,存放滤波器类元件,如MAX270,LTC1065等。

Filter.OLB

FPGA.OLB
存放可编程逻辑器件,如XC6216/LCC。

FPGA_Programable.olb

GATE.OLB
共691个零件,存放逻辑门(含CMOS和TLL)。

Digital_Gate_IC_Misc

LATCH.OLB
共305个零件,存放锁存器,如4013,74LS73,74LS76等。

Latch_kinds_of.OLB

LINE DRIVER RECEIVER.OLB
共380个零件,存放线控驱动与接收器。如SN75125,DS275等。

Line_Control_Drive_Receiver

MECHANICAL.OLB
共110个零件,存放机构图件,如M HOLE 2,PGASOC-15-F等。  Mechanical&DIPXX

MICROCONTROLLER.OLB
共523个零件,存放单晶片微处理器,如68HC11,AT89C51等。

Microcontroller

MICROPROCESSOR.OLB
共288个零件,存放微处理器,如80386,Z80180等。

Micro_Processor.OLB

MISC.OLB
共1567个零件,存放杂项图件,如电表(METER MA),微处理器周边(Z80-DMA)等未分类的零件。Miscellaneous

MISC2.OLB
共772个零件,存放杂项图件,如TP3071,ZSD100等未分类零件。Miscellaneous2

Miscellaneous3

MISCLINEAR.OLB        Linear_Misc
共365个零件,存放线性杂项图件(未分类),如14573,4127,VFC32等。

Linear_Misc

MISCMEMORY.OLB
共278个零件,存放记忆体杂项图件(未分类),如28F020,

X76F041等。 Memory_Misc

MISCPOWER.OLB      Power_High_IC_Misc
共222个零件,存放高功率杂项图件(未分类),如REF-01,PWR505,TPS67341等。

MUXDECODER.OLB
共449个零件,存放解码器,如4511,4555,74AC157等。

Decoder_MUX

OPAMP.OLB
共610个零件,存放运放,如101,1458,UA741等。Amplifier_Operal.olb

PASSIVEFILTER.OLB
共14个零件,存放被动式滤波器,如DIGNSFILTER,RS1517T,LINE FILTER等。Filter_Passive

PLD.OLB
共355个零件,存放可编程逻辑器件,如22V10,10H8等。

FPGA_PLD

PROM.OLB
共811个零件,存放只读记忆体运算放大器,如18SA46,XL93C46等。ROM_ Programmable_IC

REGULATOR.OLB
共549个零件,存放稳压IC,如78xxx,79xxx等。Voltage_ Stable &Regulator.olb

SHIFTREGISTER.OLB
共610个零件,存放移位寄存器,如4006,SNLS91等。

Shift_Register

SRAM.OLB
共691个零件,存放静态存储器,如MCM6164,P4C116等。

RAM_Static

TRANSISTOR.OLB
共210个零件,存放晶体管(含FET,UJT,PUT等),如2N2222A,2N2905等。

Transister_FET_MOS_etc

IEC 文件夹(器件图形都是国际标准符号)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国际电工委员会它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国际性电工标准化机构,负责有关电气工程和电子工程领域中的国际标准化工作。

ANALOG           Analog_Miscellaneous.olb

CMOS1—4          Digital_CMOS_1000_4000_7400.olb

DEVICE              Miscellaneous_Device.olb

HEADER             Header_Contact _Pin

TTL1—15            Digital_TTL_7400.olb

说明:本介绍包含了\capture\library\Pspice和capture\library\pspice\advanls目录下所有库,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介绍得也比较简单,有些说明可能不一定对.请高手指正.谢谢!

1.1_SHOT              : 10个杂项器件,其中有54,74,CD的

2.7400~74S            : 74系列的器件

3.AA_IGBT             : IGBT是强电流、高压应用和快速终端设备用垂直功率MOSFET

4.AA_MISC             : miscellaneous杂项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5.ABM                 : 各种数学运算单元,如cos,sin,log,hipass,lowpass等,还有E/F/H/G等元件.

6.ADV_LIN             : ALD系列的线性放大器linear amplifier | Linear Amp | Hdlin

7.ANA_SWIT            : 模拟开关analogue switch

8.ANALOG和ANALOG_P    : 通用模拟器件,R,C,L

9.ANL_MISC            : 杂项模拟器件,如三相变压器,555,RELAY,SWITCH,VCO

10.ANLG_DEV           : AD公司放大器,电压参考器件,

11.APEX               : APEX公司PA/AM 系列运放

12.APEX_PWM           : APEX公司系列PWM控制器

13.ASW                : DG系列模拟开关

14.BIPOLAR~BJPD       : 三极管bipolar:双极的 | 双极性 | 两极的

15.BREAKOUT           : 用于最坏情况分析的元件。RAM,ROM,DA8/10/12,AD/8/10/12,R,SWITCH,Q,POT  (                       滑动变阻器),M,X(TRANSFORER)

16.BUF & BUFF_BRN     : BUFFERS  缓冲

17.CD4000             : CD系列器件

18.CEL                : NE系三极管

19.COMLINR            : CLC系列BUFF,OPA

20.CONTROLLER         : 电源控制电路,DC TO DC

21.CORES              : 磁芯

22.DARLNGTN           : EPITAXIAL(外延的) SILICON TRANSISTOR

23.DATACONV           : AD,DA   data converter

24.DI                 : DIODE

25.DIF                : DIODE BRIDGE

26.DIG_ECL            : D Flip-Flop 翻转触发器;啪嗒啪嗒的响声

28.DIG_GAL            : Generic Array Logic 逻辑阵列 组

29.DIG_MISC           : miscellaneous杂项 digital device

30.DIG_PAL            : programable Array Logic

31.DIG_PRIM           : Generic digitial device: and,add,Flip_Flop

32.DIH                : diode pull-up and pull-down network

33.DIODE              : diode

34.DIV                : diode v   稳压二极管

35.DIZ                : diode z  zener

36.DRI                : MIXED

37.EBIPLOAR           : bipolar 有两极的,双极的

38.EDIODE             : diode

39.ELANTEC            : ELANTEC半导体公司器件,运放,门电路等

40.EPCOS              : EPCOS公司器件,磁珠,压每电阻,NTC等。

41.EPWRBJT            : bjt

42.FAIRCHILD         FieldEffectTransistorJunction : fairchild device (Fairchild半导体公司 飞兆

43.FILTSUB            : Mixed_RCL_unknown

44.FUNCTION           : 函数器件

44.FWBELL             : FWBELL 公司的霍尔元件HallDevice_FWBELLl.olb

45.HARRIS             : HARRIS公司相关产品FET_Junction&Amp_HARRIS

46.IGBT               : IGBT管FETMOS绝缘栅门极晶体管(InsulatedGateBipolarTranslator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IGBT_FETMOS_InsulatedGateBipolarTransistor

47.INFINEON        Diode&Var_Cap_IGBT_Transister_FET_Enhanced_INFINEON

INFINEON_BSX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BSX

INFINEON_BUZ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BUZ

INFINEON_COOLMOS500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500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600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800

                    IGBT_INFINEON_IKW_T120

INFINEON_OPTIMOS_N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PNP

INFINEON_OPTIMOS_p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NPN

INFINEON_OPTIMOS2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PNP_

INFINEON_PFET_60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NPN_

INFINEON_S_AFBJT         Transister_INFINEON_AFBJT

INFINEON_S_DITR            Transister_INFINEON_DITR

INFINEON_S_DITRAR            Transister_Double_INFINEON_DITRAR

INFINEON_SFET_100                             FETMOS_Enhanced_INFINEON_PNP_100

INFINEON_SIC_Diode            Diode_INFINEON_SIC

INFINEON_SIGCXXT120_L2         IGBT_INFINEON_SIGCXX

48.IXYS            IGBT&MOSFET_Thyristor_Diode_IXYS             : IXYS公司的功率管产品

49.JBIPOLAR      Transistor_Japan               : 日本产品,三极管

50.JDIODE        Diode_Japan               : 日本产品,二极管

51.JFET          FET_Junction_Japan               : 日本产品,FET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

52.JFN            FET_Junction_PNP_Japan              : 日本产品,NFET:N沟道场效应晶体管

53.JFP             FET_Junction_NPN_Japan             : 日本产品,PFET

54.JJFET           FET_Junction_Japan_             : 日本产品,JFET结晶型场效应晶体管(Junction Field-effect Tran

55.JOPAMP         Amplifier_Operal_Japan              : 日本产品,运放

56.LIN_TECH           Amplifier_Operal&Voltage_Refer_LINEAR        : AmplifierOperal 公司产品,主要是运放,也有reference

57.LINEDRIV        Digital_Gate_IC_LINEAR             : LINEAR 公司产品,主要是门电路

58.MAGNETIC      Magnetic_Core_MAGNETIC              :MAGNETIC公司磁心

59.MAXIM              Amplifier_Operal_MAXXX          :  MAXIM公司产品

60.MFN             FETMOS_PNP_Fairchild&IR             : Fairchild,IR等公司N型功率MOS

61.MFP        FETMOS_NPN_ Fairchild&IR : Fairchild,IR等公司P型功率MOS

62.MIX_MISC      Misc&Relay               : 4046,Relay等

63.MOTOR_RF       Transistor_RF_Freescale              : 飞思卡尔射频三极管

64.MOTORSEN        Transducer_Press_Freescale             : 飞思卡尔压力传感器

65.NAT_SEMI         Amplifier_Operal_National            : 国半产品

66.NEC_MOS         FETMOS_Enhanced_NEC             : NEC产品  增强型场效应管

   NXP_MOSFETS     FETMOS_Enhanced*Diode_NXP

67.ON_AMP           Amplifier_Operal_ON

ON_BJT              Transistor_ON

ON_Diode            Diode_ON

ON_MOS             FETMOS_Enhanced_ON

~ON_PWM             PWM&Switching_Power_ON   : ON产品,依次是三极管,二极管,MOS管,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脉宽调变(Pulse-Width Modulation)MC33363,MC44608,NCP1200

68.OPA                Amplifier_Operal

OPAMP               Amplifier_Operal&Stable_Volt_IC   : 常用运放

69.OPT               Optical_Coupler |           : 光耦合器ptical coupler | optocoupler | Coupler

70.OPTO                Optical_Coupler_         : 光耦

71.PHIL_BJT~           Transistor_PHIL

PHIL_Diode              Diode_PHIL

PHIL_FET                FET_Junction&Enhanced_PHIL

PHIL_RF           Transistor_RF_PHIL         : 飞利浦器件

72.POLYFET          FETMOS_Enhanced_PNP_POLY            : POLYFET公司的MOS管

73.PSPICE_ELEM       Misc_Pspice_Model           : 用pspiceAA分析的元件,L,R,C,I,V,变压器绕线

74.PWRBJT           Transistor_Power            : 功率三极管

75.PWRMOS           FETMOS_Enhanced_Power            : 功率MOS管

76.RFBJN            Transistor_RF            : 射频三极管N

77.RFBJP            Transistor_RF_NPN            : 射频三极管P

78.RFDIO            Doide_RF            : 射击频二极管

79.SAH   采样保持:Sampling_And_Holding    | Sample-and-Hold HA2420,HA5320,LF398H高速                                  精密采样保持放大器,

AC                Inducter_Volt_Transformer

80.SHINDNGN         Rectifier_Bridge&Diode_ SHINDNGN            : SHINDENGEN公司整流桥,二极管

81.SOURCE      Source_Signal&ower                 : 各种源

82.SOURCESTM    Signal&Controlled_Source              : 数字仿真信号源

83.SPE            Misc_Digital&Analog

~SPECIAL    Special_Unkown              : 特殊元件。print,param,IC,nodeset,VARIABLES,lib,include等很多(                                 与仿真功能、设置等相关的

84.SPICE_ELEM     Source_Controlled&Arithmetic              : 流控,压控,电池,微/积分,零/极点,加减乘除等

85.SWIT_RAV      Switching_Power_Model               : 开关电源仿真所用到的通用开关器件模型,分电流/电压型,CCM/DCM,(                                 大/小信号模型

86.SWIT_REG       Switching_Power_Microsemi              : microsemi公司的SG系列开关电源芯片如SG1844等

87.TEX_INST   Amplifier_Operal&TL431_TI    : TI的系列运放和它的TL431,但不全,新运放还得从TI网站上下.

88.THY1       Thyristor_ST&Freescale                  : ST,飞思卡尔等公司的可控硅,晶闸管 thyristor

SCR(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89.THYRISTR      Thyristor               : 同样是可控硅,与上面有些不同,更全一点.

90.TLINE          Transmission_Line             : 传输线

91.TYCO_ELEC       Resistor_Piezo_TYCO             : Tyco公司压敏电阻

92.TZB          Diode_Zener                : 单双向二极管,有常用的P6KE68A等

93.VD           Voltage_Detector                : 电压检测器,MC33064,S8054ALR等

94.VR           Voltage_Regulator&Stable                : Voltage regulator,如常用的7805,TL431等。

95.XTAL           Crystal              : 晶振

96.ZETEX         Transister_Diode_MOSFET_ZETEX               : zetex公司三极管等.

97.以osram开头的15个库          : osram公司的发光二极管等

LED_Osram_.....

网友(2018-09-21):
谢谢,可是附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