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epak新建package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新建package遇到问题,见如下提示:
"wire length seems too high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or equal to"

还有几个其它问题顺便帮解答下:
1、wire怎么导入呢?
2、Solder Mask怎么导入呢?
3、在edit wire bond的时候,下图红框提示的距离是什么呢?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黑奶牛
1、wire怎么导入呢?
最好通过内部命令建简化模型,否则你那破电脑搞不定;
2、Solder Mask怎么导入呢?
SM按整个层面来做,自建或简化;
3、在edit wire bond的时候,下图红框提示的距离是什么呢?
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黑奶牛:
1、wire怎么导入呢?
最好通过内部命令建简化模型,否则你那破电脑搞不定;

谢潘总解答,关于这句话“wire length seems too high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or equal to”感觉语法不通啊,没太明白,不知道潘总遇到过类似这情况没,是指wire bond长度么?为什么会太长呢。谢谢
@cool001 不知道版主遇到过没,谢谢

网友(2020-09-04):
"wire length seems too high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or equal to"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需要怎么修改才能导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