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ALLGERO同步

楼主(2016-04-22):
打开orcad原理图与allegro PCB后。选择原理图里面的元件,allegro pcb中可能被高亮。而从allegro pcb中选定元件,原理图里的元件不能被高亮。(但是在allegro pcb 中选定元件后进行高亮,原理图里的元件就能高亮了)求大神解!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A:
原理图要第一方 导网表,用此方法才 可行。

第一步

第一步

勾选

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要第一方 导网表,用此方法才 可行。

就是这样,有时还是会失灵,重启软件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保证按照3楼的那样设置了,有时候软件开多了或用久了会这样,关闭原理图再打开或者原理图和PCB都重新打开。如果还是不行,检查你的文件路径中是否有中文或者特殊符号,修改下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这个破软件真的是,我也是如此设的,乖高手在的时候行等高手不在身边时就不行。就是欺负我这个新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要第一方 导网表,用此方法才 可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