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16.x版本降到15.x版本?

楼主(2016-04-22):
RT,安装了16.3版本,只能降到16.01,版本,怎么降到15.5版本?百度了一下,但还是不怎么了解,求大神解决,谢谢!

网友:
说实话,其实方法是有的,可以装4中allegro版本。

网友:
    正在学习allegro,好像不能保存到更低的

网友:
    好想是16.0 可以转低的 还是用什么办法转成15.7的 请百度 忘记了

网友:
    如果你有15.7的版本,就可以先降到16.0,就可以降到15.5的

网友:
    我有工具可以降到用15.7可以打开的版本

网友A:
    将要转的PCB和此工具放在同一文件夹下,再运行此工具,就可得到一个用15.7能打开的版本

    61.5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威望 -5

    从高版本降到15.X版本,规则有大部分会丢失,走线及铺铜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要转的PCB和此工具放在同一文件夹下,再运行此工具,就可得到一个用15.7能打开的版本

    下载不了,大神能分享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要转的PCB和此工具放在同一文件夹下,再运行此工具,就可得到一个用15.7能打开的版本

    只有特定用户可以下载。。。

网友A:
    那就改为二级会员的吧

    61.5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8-05-03):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为二级会员的吧

    楼主,有没有这种转成16.5版本的exe呢。
    我的软件是16.5 ,很多.brd是16.6 打不开,用的exe文件转成15.7文件,16.5软件也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