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同一个电源网络在处理器端电源和地PIN的阻抗是分组要求的,怎么产生port

楼主(2016-04-22):
我知道没有port的时候,选择负载芯片后,generate port,那么如果同一个电源网络在负载芯片处被要分成几个port怎么实现?不同的port对应不同的电源pin和gnd pin 组。
先谢谢各位。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

谢谢 你power si里面 在work flow里面选择generate port,里面我选择了manual,然后在net based里面选择 下面选择了负载芯片--也就是AP,然后如果是所有pin是同一个网络,那么选择直接generate port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是电源PIN是分组的怎么办?同一个网络。是不是需要选择下面的NEW?这个时候我看到新生产的port,可是怎么把这个port跟我的电源网络以及 AP上的电源PIN和对应GND PIN(同一个电源网络分成了几个组有不同的交流阻抗要求)关联起来?

网友B:
先auto,然后重名port name,将port下不需要的positive和negative node删除,第一个group完成....
接下来重复上面的步骤直到全部group制作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auto,然后重名port name,将port下不需要的positive和negative node删除,第一个group完成....
接下来 ...

谢谢斑竹。我会去试试后回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