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原理图版图联合仿真无法识别安装的电容库的问题

楼主(2016-04-22):
在原理图中,仿真一切正常,但是在版图和原理图的联合仿真中,即使我添加了村田的netlist控件,仍然无法识别图中的村田电容电感。

网上看见不少类似的发帖提问,但貌似都没有解决?

请大家指点一下,好苦恼。。

用的版本是ads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下。

原来的图删了,我新画了下,只要把导入版图,就不能识别电容了,把版图禁用,是可以识别村田的电容的。

网友B:
netlist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村田design kit的s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ADS2009还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list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村田design kit的s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ADS2009还不支持。

只仿真原理图是没问题的。。。就是联合仿真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list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用村田design kit的s参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ADS2009还不支持。

再请问下,您说的方法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呀?我安装了村田的design kit了,在原理图里可以直接添加规定型号的器件,但是不知道怎么直接调用S参数。

网友B:
design kit本身就是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kit本身就是s参数。

嗯,您的意思是联合仿真的时候,不能直接使用村田的lib库里的器件,而是通过定义s2p器件,用其S参数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