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基于ADS仿真带通滤波器的微带实现问题

楼主(2016-04-23):
如图,在转换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一种?谢谢~啦~~

还有就是遇到高阶的怎么进行kuroda变换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进行kuroda变换要么先手算。
要么就用ADS自带designkit下的filter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进行kuroda变换要么先手算。
要么就用ADS自带designkit下的filter设计。

 就是这个,原谅我太蠢,之前没传上去。在七阶的带通滤波器LC的变换到微带的时候,并联处是不是等效为短路短截线,串联处是不是等效为开路短截线?重点是之后的Kuroda变换全灰了,没法进行下一步,按照ADS2011射频电路仿真教程的114页,没法进行。可能是新手还有其地方没明白,求指教啊~~~

网友A:
kuroda通常的做法是:
1.并联C变为并联开路短截线,并联L变为并联短路短截线,
2.串联L使用kuroda变为并联开路短截线,串联C变为并联短路短截线。

你的图中component selection已经没有值了,当然是灰的。而且你选择的tline to tline,这一步是要你做完LC的kuroda变换,全部变成传输线了再做变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roda通常的做法是:
1.并联C变为并联开路短截线,并联L变为并联短路短截线,
2.串联L使用kuroda变为并 ...

这时带通滤波器,是不能串联的LC一起转换吗?按照您说的,我各自转换了,可最后只能转换端口一处的,后面一个端口只能添加一个单位元件,转换不了。而且中间该怎么进行koruta转换呢?还是说带通的不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roda通常的做法是:
1.并联C变为并联开路短截线,并联L变为并联短路短截线,
2.串联L使用kuroda变为并 ...

看过很多微带滤波器的论文,大部分是平行耦合微带实现的,难道是不可以用短截线来仿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很多微带滤波器的论文,大部分是平行耦合微带实现的,难道是不可以用短截线来仿真吗?

耦合的省面积,本质还是开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时带通滤波器,是不能串联的LC一起转换吗?按照您说的,我各自转换了,可最后只能转换端口一处的,后 ...

kuroda只是把串联和并联互转,是一种阻抗和相移的等效,与滤波的目的无关,仅仅是你滤波器架构中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你转换对了按架构接好就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