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时波形有die上波形和pin上波形,是否是以die上波形为准?

楼主(2016-04-23):
    如题!谢谢!

楼主:
    自己回一个: die上波形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回一个: die上波形为准!

    die上为准备是没有错,但是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对的,看你何目的

网友B:
    是以die上波形为准。但是同时也要比较pin上的仿真波形和pin上的测试波形,接近的话,可以认为die上的波形是真实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e上为准备是没有错,但是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请指教各有什么目的,来看Pin还是Die上?我比较单纯,多个目的的,看不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指教各有什么目的,来看Pin还是Die上?我比较单纯,多个目的的,看不清啊!

没有什么目的,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网友(2016-09-06):
引用 网友B:
是以die上波形为准。但是同时也要比较pin上的仿真波形和pin上的测试波形,接近的话,可以认为die上的波形是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