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的零件模型

楼主(2016-04-23):
哪位有零件模型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IBIS么?这个需要你找供应商提供。不一样的元件不一样的IBIS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IS么?这个需要你找供应商提供。不一样的元件不一样的IBIS模型

自带的模型库,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说明~有点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带的模型库,有没有相关的介绍说明~有点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文件。

自带模型库一般都是比较普通的model,一般仿真都需要使用芯片本身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模型库一般都是比较普通的model,一般仿真都需要使用芯片本身的模型

刚入手,就是电容电阻的模型。名字看起来怪怪的,不明白具体含义。就想问下有没有说明资料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