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如何批量调整差分对间距

楼主(2016-04-23):
小弟不小心设置了2中间距的差分对,现在设计完成后才发现这个问题,为了阻抗匹配,需要调整为单一的差分间距,请问要怎么弄?

网友(2016-05-25):
你的意思是设置好的差分对,你给了不同的间距。你怎么做到的,区域规则?如果是的话删掉如果不是的话,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直接推挤就行了 前提是ces中已经统一了间距

网友:
    你的意思是设置好的差分对

楼主:
    就是先设置了一种线宽和间距,然后布了一半线后,由于器件调整,必须更改间距以满足设计,接着再布线就发现之前布的和后面布的间距不一致,想把之前布的批量性更改间距

网友:
    PCB上改间距只能推挤  设置好CES  批量改好线宽后 直接推挤把 我是没发现批量改间距这么牛逼的命令

楼主:
    线太多了,重新推挤还得重新等长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