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差分过孔挖铜皮 |

楼主:
点评 | ||

网友(2019-10-25):
    skill  可以做的比较好

网友:
    我是直接拉anti etch 线宽是孔的外径 吸附孔到孔 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route keepout 用c2s的skill  然后就是复制到需要的位置

网友:
第一种,找SKILL
第二种,手动添加anti etch的铜皮,直接复制
第三种,把孔到铜皮的间距规则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