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中弯折次数,有没有一个相应的检测标准!~

楼主(2016-04-23):
谢谢~

网友(2016-05-30):
for your reference
軟版最小彎曲半徑及撓曲強度
種 類 最小彎曲半徑
1.單面板 導線厚度之 3~6
2.雙面板 導線厚度之 6~10
3.多層軟板 導線厚度之 10~15
4.動態單面板 導線厚度之 20~40
※撓曲強度(如附件二、三)
依附件三 , item 7 IPC .
TM-650 , 2 , 4 , 3, 500 ~ 5000
※耐折強度
A . FPC夾於V槽用手指由90度方向折曲壓著 ,
再依中心線左右各90度交互彎曲 , 以致導線
斷裂之次數代表強度 ; 耐折強度須3次以上。
B . MIT試驗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