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bLinke文件创建元件库

楼主(2016-04-24):
各位:
在使用DbLinke链接EXCEL和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使用不当还是设置有问题?
altium Designer 16.09 15天试用版。

谢谢。

网友:
EXCEL 表里面必须有一列每一个值都不一样,作为唯一ID,以便区分不同元件
有几个参数必须映射,就是  Library Ref,  Library Path, 如果要与封装关联 还必须映射Footprint Ref和Footprint Path,注意路径是包含库文件名的全路径,且是altium有权限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