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装IC一般焊盘需要外扩多少尺寸算是比较合适

楼主(2016-04-24):
外扩多了,感觉空间不足,小了又担心焊接会有问题~

网友(2016-06-14):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请使用lp calculator工具

网友(2016-08-15):
    请问~这个0.3~0.5是单边?还是整体的呢?谢谢!

网友A:
    像QFN这种没footprint的我都是四边朝外扩10~12mil  朝内扩4~6mil。

网友(2017-01-17):
    外扩0.35,内扩0.25  宽一般都不加。

网友B(2017-03-28):
引用 网友A:
    像QFN这种没footprint的我都是四边朝外扩10~12mil  朝内扩4~6mil。

为什么朝内的扩的要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朝内的扩的要少呢?

我见到的很过都是这样做的, 我只是模仿了下。   原因的话个人猜测可能会一方面朝外预留的多 便于切换为手工焊接方式, 另一方面 朝内扩多会有和exposed pad 短接的潜在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朝内的扩的要少呢?

焊接的是外面的

网友(2018-03-02):
    空间小的情况0.15-0.2 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封装的高度,封装的尺寸,引脚的长度,引脚的类型,侧面是否有焊盘,等等等 ,综合考虑。一般的QFN器件一般脚尖加0.2-0.3mm,看情况是否内缩0.1mm。。。。翼型管教的又会加的长一些。 各种因素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C:
    IPC-7351有对应规范的
根据不同的密度要求和可靠性要求,针对不同的焊脚类型,考虑脚间距及一些误差对应的不同值的,详细内容可以找我沟通

网友:
    这个有推荐封装的按照推荐封装做,没有推荐的按照公司规范,我们一般是单边扩3mil,但是要注意保持最小7MIL的阻焊桥,一般是不允许开通窗的

网友(2018-04-24):
对于各个单位要求也不太一样。建议参考行业内的相关标准执行,可以在网上搜搜

网友:
我想要一份7351中文版,谁有

网友:
精密物料建议在物料对角加MARK点,制造时焊盘设计,钢网,炉温,锡膏,机器精度都会影响品质。

网友(2018-06-05):
内扩0.25,外扩0.5

网友(2018-09-20):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朝内的扩的要少呢?

朝外扩的多,是为了维修时焊接方便,朝内扩的少那是因为没必要,扩那么多,就像你买东西,同样的一双鞋A家比B家贵50,你可以买A家也可以买B家的,一般我们会买B家的,因为没必要多付50

网友:
如果是HDI板外扩0.2mm,如果不是外扩0.3mm差不多了,如果是手工焊接那么可以考虑0.4mm

网友(2018-10-24):
QFN和QFP的规范不一样。引脚形式不同,机器贴片和手工焊接,对焊盘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一般在布局空间够的情况下,长度方向可以外延长0.3--0.5mm、宽度方向在保证间距不小于0.2mm的前提下单边扩大0.05mm

网友:
    规格书一般都有推荐footprint,按这个做就没问题的

网友D(2018-11-27):
SOP类零件
pitch<0.5mm 实际引脚外扩15mil(pad总长按60mil)
pitch>0.5mm 实际引脚外扩20mil(pad总长按70mil)

pad的宽度
pitch=0.4mm pad=8mil
pitch=0.5mm pad=10mil
pitch=0.635mm pad=12mil
pitch=0.65mm pad=16mil
pitch=0.8mm pad=16mil
pitch=1.27mm pad=20mil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C:
IPC-7351有对应规范的
    根据不同的密度要求和可靠性要求,针对不同的焊脚类型,考虑脚间距及一些误差对应的 ...

    可否传份资料,我也比较头疼这个,谢谢
    505509551@qq.com

网友:
IPC7351B-2010表面安装设计和焊盘图案标准的通用要求.含访问补充内容

IPC7351B-2010表面安装设计和焊盘图案标准的通用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P类零件
pitch0.5mm 实际引脚外扩20mil(pad总长按70mil)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