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bound 問題求解

楼主(2016-04-25):
我在畫 package 時,用了圓形的 place bound , 但在 PCB EDIT 裡為什麼變成方形的啊?, 造成 DRC error

网友:
你确定是画了? 通常忘记画place bound,系统才会自动加上一个方形的。

楼主:
我確認過是有畫 place bound top 的, 只是畫得比 silkscreen top 的圓形小

网友:
    确定放在的层是正确的?

网友:
    2楼4楼正解...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2016-05-31):
    不会啊,我们圆的就是圆的啊,没有变成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