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导入allegro的封装?

楼主(2016-04-25):
AD如何导入allegro的封装?dra文件,pad文件

网友A:
altium直接导入allegro的板子,然后生成封装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直接导入allegro的板子,然后生成封装库就行了。

谢谢,搞定了

网友:
封装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画,导入的或多或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