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从八层改到十层,直接在Xsection中加层无反应

楼主(2016-04-25):
           现有一块板子,要从八层改到十层,直接在Xsection中加层无反应,点击加层不能成功,这是什么问题呢?另外请教诸位加层后各种盲埋孔怎样设置呢?或者这样更改需要注意的事项都有哪些?板子从八层二阶改到十层二阶,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成功有报什么错误吗?还有要在底片中把这两层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成功有报什么错误吗?还有要在底片中把这两层也加上

只在下面的命令窗口出来:*Error* ilGetString:arg must be symbol or string -nil
没有单独的报错窗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