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下用anti each 分割create split plane 問題

楼主(2016-04-25):
請教下用anti line 分割create split plane 后,anti line有更新,再按create split plane之前shape分配的net又要重新选择,有办法只更新新建立的吗

网友A:
    166版本好像有选择

网友:
    好像是可以选择net吧~

网友:
    对。16.6以上的自动记忆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好像有选择

    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