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PCB布线有什么不合理的

楼主(2016-04-25):
您好,帮忙看一下,PCB布线有什么不合理的谢谢!
  这是一个四层的ARM板,顶层,地层,电源,底层

网友:
    视觉效果,蛮漂亮,好像有外扩RAM,FLASH之类芯片,注意等长的要求。

网友:
    感觉楼主这画的挺好看的

网友(2016-05-28):
    其实还好了啊

网友(2016-07-04):
    顶层上靠右边位置有两个芯片,不知道是Flash还是Sram,走线是从焊盘之间穿过的,对于高速信号,最好不要这样走,会引起不必要的干扰,造成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2019-07-15):
    晶振上最好不要有走线

网友(2020-07-29):
    没啥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