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精简版安装不了,出现C盘拒绝访问

楼主(2016-04-25):
各位大师好,我在win7下安装pads9.5精简版的时候安装不了,提示C盘拒绝访问,以前一直可以安装正常使用的,不懂为什么?谢谢大师指教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吧。没有仔细研究过,反正就是有的WIN7系统装不了。

网友:
    安装程序有问题。

楼主:
    好的 我下载其他版本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软件就是你只在你的电脑上安装过一次,再次重装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