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让走线不捕捉格点任意走线?

楼主(2016-04-25):
    allegro如何让allegro如何让走线不捕捉格点任意走线?走线不捕捉格点任意走线?

网友:
    不能,除了推挤模式

网友A:
    把网格设置的很小很小,不就和没网格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网格设置的很小很小,不就和没网格一样么。

看来只有这种办法,我设置很小的时候我放大看还是会自动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