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这个函数,在skill中对应的axl函数是什么?

楼主(2016-04-25):
slide这个函数,在skill中对应的axl函数是什么?

或者在skill中,有没有什么axl函数可以向slide命令一样,移动cline segs的?

谢谢!

网友A:
像slide一样的AXL函数没有,只有move,或者使用axlShell调用slide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slide一样的AXL函数没有,只有move,或者使用axlShell调用slide命令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slide一样的AXL函数没有,只有move,或者使用axlShell调用slide命令

你好,可否提供一下,我想走完一组clines,先后,然后选中,他们中的一些线段cline segs,然后进行等间距设置。

有没有什么思路,就是大概的实现方法?

我想用skill来实现,但是一直苦于没有具体的流程图和相关的函数。

可否说明一下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377-1-1.html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slide一样的AXL函数没有,只有move,或者使用axlShell调用slide命令

我可以获取到,我想要的cline segs的对象,这些对象如何让slide调用进行 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