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env中的快捷键代码加备注

楼主(2016-04-25):
不要换行,要在该行后面加的。谢谢!
PS,我用#号隔开,或用//隔开都不行。

网友:
    没试过,程序代码是这样的你加了东西上去他识别不了吧!

网友A:
    应该不能跟在代码后面吧,可以试试能不能写在文件最开始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跟在代码后面吧,可以试试能不能写在文件最开始的地方

换行写那就不知备注个啥东东了

网友B:
    紧跟行备注撒 谁说一定屁股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跟行备注撒 谁说一定屁股后面

不在该行的话,到时久了不知是备注上一行,还是下一行,看来只能这样:上行是。。。。。。

网友C:
    我一直用   # 备注    这样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   # 备注    这样没出过问题

 是写在与该行代码同一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写在与该行代码同一行吗?

    单独一行,#必须是在一行中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