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一些简单热设计

楼主(2016-04-25):
使用那种软件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A:
可以选择flothe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flotherm

Ok,多谢~去试一下~

网友B:
做什么方面的PCB仿真,高速信号的话flotherm,要是与机电系统耦合的话,建议是icepa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方面的PCB仿真,高速信号的话flotherm,要是与机电系统耦合的话,建议是icepak

嗯,很具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