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问题

楼主(2016-04-26):
亲们,我出钻孔文件的时候,出出来的文字不会在表格正中间,是为什么?
哪里可以设置吗?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9号字体。。。。

和字体没关系吧,我刚刚试了,改成9号的也不在表格正中间。

网友:
    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在正中间的

网友:
    试试拷贝一份别人电脑的钻孔表文件覆盖自己的。 在这个目录里面      安装盘:\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ncleg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