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SPICE模型加不进Hyperlynx里面

楼主(2016-04-26):
我在选项里面也勾选了。IBIS和SPICE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但是在hyperlynx里面只有IBIS的模型,望指教。

SPICE和IBIS同在一个文件夹

SPICE和IBIS同在一个文件夹

HSPICE选项

HSPICE选项

在hyperlynx里面

在hyperlynx里面

网友A:
在 模型-〉编辑模型库路径 选择spice模型所在的路径,应该可以看到了啊

楼主:
没看到,我再试试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模型-〉编辑模型库路径 选择spice模型所在的路径,应该可以看到了啊

我就是存在这个地方的啊,但是软件里还是没有,只有IBIS的模型,伤透脑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存在这个地方的啊,但是软件里还是没有,只有IBIS的模型,伤透脑筋啦。

我下了一个spice,其他什么都没设置,只是放在桌面,添加了模型路径,
就可以识别了。
是不是你另外设置了什么,

网友B:
我猜你选择模型的时候filter没有选择spice而是选择的ibs/e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选择模型的时候filter没有选择spice而是选择的ibs/ebd

模型的滤波器在哪里啊,是那些选项我都选啦,我也没设置啥啊,你截个图给我看看呗,我的是9.2版本的,谢谢!

网友B:
公司不允许上传
模型-->按网络分配 -->选择...-->选择库、器件/引脚
下面就有.ebd .ibs spice s参数 全部选择做为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不允许上传
模型-->按网络分配 -->选择...-->选择库、器件/引脚
下面就有.ebd .ibs spice s参数 全部 ...

但是只有库,没元件和PIN脚呢,见下图,是SPICE的模型没找对?

网友:
说明spice中没有写subckt给你调用。
自己写一下要调用哪几个pin,写明external node就好。

楼主:
哦哦,总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