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哪个版本兼容 win10系统,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4-26):
    allegro哪个版本兼容 win10系统,我装了163版本,运行不了

网友A:
    16.6, 亲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 亲测过的

    谢谢,我装166的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装166的试一下

16.6在win10的安装破解方法和在win7下面的安装破解方法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在win10的安装破解方法和在win7下面的安装破解方法一样吗?

    在试,好像 不行呀

楼主:
    没办法往下装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
    有没有大神装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装过?

    可以啊,你那个可能是依赖关系问题吧。可能是什么dll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你那个可能是依赖关系问题吧。可能是什么dll缺失

安装成功,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试,好像不行呀

一样的呀,我现在就用的是WIN10装的是16.6

网友(2016-06-02):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呀,我现在就用的是WIN10装的是16.6

安裝OK ~~ 試用中